楼主(2016-10-22):
复励电机正转改反转,如果只改励磁线圈F1,F2,那么电机能反转吗?能长时间运行?电机功率55.9KW,电枢电流284A,电压220;励磁电流3A,电压220。用590+二象限控制器,现场调试人员说只改F1,F2,就可以反转了,我对此表示怀疑。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影响,可以试改一下。

网友B:
复励电机的定子磁场是外部直接供电产生磁场与电枢电流也有励磁匝数产生磁场叠加,需要改正方向需要将2者同时换向才行,单独更改某一个是不行的

网友C: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试过了,电机振动大的。运行了10分钟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图中这里不是标记的很清楚吗:

网友F:
看接线图

网友G:
只能根据接线图去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这里不是标记的很清楚吗:
现场调试人员想偷懒呗,我已经说了我表示怀疑了,理由就和3楼的一样。但是领导说可以,就可以呗,我就一个小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