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2):
i100A新机台,接在63A三极空气开关下,钳形表测量工作电流三到十几安培,射出加压时,设定压力2000到2500kg/cm2,此时电流最大。试模时,压力低不跳,压力升高老是跳,机台自带总开关不跳,配电箱上的63A跳,钳形表测量工作电流三到十几安培,开关没有发热现象。怀疑是开关问题,和旁边的63A对调,还是跳。决定换100A的,遂后正常。按理说,63的不小了,其余液压机台没一点问题,而且伺服电机比较省电,峰值电流也就在十几安,所以不明白为什么会跳,难道瞬间电流因为有谐波问题,钳形电流表测不准?值得一提的是,卡测地线电流在8安左右,不测地线电流,直接把表放机台进线处,居然漏电电流也有显示,也在8安左右。要不是这样,还以为是加压伺服漏电呢,郁闷。技术员说,这是高速机,其他液压机台做不出来那样的产品

网友A:
机台自带总开关不跳,是隔离开关吧?

网友B:
你那个开关的瞬间过电流动作延时有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开关的瞬间过电流动作延时有设置吗?
就是普通三极开关,哪里有什么延时,你意思是延时的可以不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台自带总开关不跳,是隔离开关吧?
不是,是断路器,多大的没注意过,估计大于6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台自带总开关不跳,是隔离开关吧?
不是,是断路器,多大的没注意过,估计大于63
那就弄张照片上来看看开关铭牌。

网友C:
机台自带开关多大、型号,铭牌功率、电流多大;直接把表放机台进线处,是如何测得漏电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台自带开关多大、型号,铭牌功率、电流多大;直接把表放机台进线处,是如何测得漏电电流的。
紧贴进线,钳口紧闭,没有穿过任何导线,有8安电流。不是漏电电流,应该是谐波感应电流

网友D:
伺服驱动器本身高速调制电流会产生表面功率耗损,也就是传说中的漏电功率

网友E:
应该说是过流了,电流表应该有干扰测不准。

网友F:
空开是d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