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楼主(2016-10-22):
请教各位老师,最近在学西门子遇到些小问题,在触摸屏里的地址是DBDn120380 ,这个值是一个时间设置值,但是在程序里面怎样快速找到相应的地址呢,程序里没有注释,在交叉引用表里,也无法找到在那个块里面。还请老师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最近在学西门子遇到些小问题,在触摸屏里的地址是DBDn120380 ,这个值是一个时间设置值,但是在程序里面怎样快速找到相应的地址呢,程序里没有注释,在交叉引用表里,也无法找到在那个块里面。还请老师指点

我个人认为你需要对照你的触摸屏的手册来搞清楚DBDn120380代表的具体对照的地址,然后再去PLC程序中找。

或者对应的是DB12.DBD38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