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2):
最近遇到这样问题:
一个16A的漏电保护器下面接了有插座,和日光灯(日光灯是启辉器、整流器、灯管)
日光灯一开,漏电保护器就跳。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有自己单独接,漏电保护器下面只有日光灯,但是这个日光灯是没有启辉器,只有整流器和灯管----没跳闸
-----
这说明带启辉器的日光灯,在启辉时,会触发漏电保护器。而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就是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差大于动作电流。
是不是证明,是启辉器造成的

网友A:
照明回路很少用漏保
只是插座用漏保
好些照明漏电流都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就是这样,第一次遇见。

网友B:
整流线圈坏了

网友C:
只有整流器和灯管,是不是电子镇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电子镇流,电子的没有启辉器 有的电子连镇流器也没

网友D:
一般工作设备都不推荐漏电开关,除非高度触电环境.........
目前部分技术素质不行的总是以为漏电断路器万能,这个真是无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
目前部分技术素质不行的总是以为漏电断路器万能,这个真是无知........
   也有一点年纪了,还如此说话,真像个长不大的大孩子:该处“无知”二字有碍观瞻——这属于言语贫乏,而不是语言特色或个性特点。
   而如此表述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利于论坛的用语氛围。

   如果存在所述观点,于初涉者而言,可能是基于某个已有的说法,或者是初期对电的畏惧,和尽量完美安全的心理,有一个认识和适应的过程,无可厚非;而于非专业工作者而言,则情况可能各有不同。
   比如1990年代初,漏电保护断路器开始推广应用时,不少硬性推广人员是非电气专业的;而其中(包括有的商家)的一些人,其实是聪明的——也就是在钱的方面,不是无知的——所以他们主要是攻关非专业人员。
   至于个别似是而非、一知半解者,这部分人往往能够大行其道(不是仅指与电气类相关者),管也管不过来;由于其在外行面前的“专业性”、头头是道的解说能力(又因所知有限,有时会需要添油加醋的解读),往往能够让有的人信服。
   ……
   基于这些,于“电工技术”版块,可以不使用“无知”一词。

网友G:
灯架有问题

网友H:
灯没必要装漏电开关,插座装漏电开关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很早之前留下的债,一开始灯和 插座一路线,后来要求装漏电保护。还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电子镇流,电子的没有启辉器 有的电子连镇流器也没
见顶楼说“这个日光灯是没有启辉器,只有整流器和灯管”,故问是不是电子镇流器;
看5楼回复,特意搜索了一下,还是不清楚是哪种镇流器。

是我4楼的提问没有说清楚,还是确有顶楼提到的,不是电子镇流器的不需启辉器的日光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由原本的空开改漏电,主要是因为公司买的一批牛头风扇质量不好,电过人。就个人观点而言,插座装漏电,很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我们公司我见过三中日光灯
1.镇流器,启辉器,灯管(最常见的老式日光灯)
2.只有灯管,灯管和第一种是一样的。我们把这种称为电子整流
3.第三种就是我昨天测试用的,灯管,和整流器,没有启辉器。
对于第三种,我并没有细看它的镇流器和第一种有什么区别。当时打开这个灯,也是觉得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语重心长

网友I:
楼主所说的日光灯是电感式的,一开灯就跳漏电开关,有可能是电感镇流器绝缘不好引起漏电,导致漏电开关跳闸。

网友J: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日光灯管(除了电子镇流、LED)可以在没有启辉器的情况下点亮

网友K:
有启辉器的日光灯是电感式,应该不会造成漏电保护开关动作哦,启辉器工作也就是通电状态,建议你检查下整流器还有启辉器底座是否有接地可能,可以更换这2个再试试,你要好好检查下哦,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故障。我家就有漏电保护开关还是用的电感式30W日关灯就没此现象...

网友L:
这种故障我遇到过,和漏保无关,日光灯安装使用一段时间后,灯架内线路或振流器长时间工作发热致使线路有碰壳显现,造成漏保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这个可能性很大,后来想,我另外一组灯也经过了漏保,但是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K:
原因应该是日光灯线路漏电,但是没改,当时直接把漏电保护改成了空开。就没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明天去在看看,是不是我搞错了

网友M:
楼主能找到原因就挺好

网友N:
有可能是镇流器漏电了

网友O:
你可以试试将日光灯两根线对调一下、大多情况是有漏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那个开关下面接了12个日光灯。没一个个查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我搞错了,用的是电子 镇流器。没看清楚,以为只是镇流器而已

网友P:
毫无疑问你的灯某一零件在漏电,超过了保护器允许的漏电电流,查吧,查不出就直接换,呵呵。

网友K:
回复 楼主:
晕 !是电子镇流器啊!如果好的电子整流器也不会导致漏电开关动作,我建议首先检查下接线是否完好,如果正常换个电子整流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