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2):
车间有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是PLC模拟量输入控制,请问哈要想提高电动机转速,应该调整变频器和PLC那些数据谢谢!

网友A:
是提高模拟量对应的最高转速还是目前的转速不能变先描述清楚;
在限定最高频率以下,只要你增加对应的模拟量值,对应的转速也会增加;
如果已经是上限,则需要更改变频器参数来调节;

网友B:
正常0-10v 或者4-20ma对应你的最大转速

网友C:
看来楼主对控制是外行。在描述问题时,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讲清楚。

提高转速,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现在的转速并没达到100%,如何提高?第二种,现在的转速已经达到100%了,还想再提高。

只有明确需求,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D:
PLC控制MM4变频器,一般都是用USS,就是那个plc485口,如果是plc模拟量输出控制MM4变频器,在端子排工作模式,送0-10V对应零速到最高转速。或用4-20毫安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转速已经达到最高转速了,还想提高,现在是50HZ,想提高到60HZ

网友A:
把模拟量对应的上限频率调成60HZ就行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P2000 = 60
P1082 = 60
试试看,其他参数不变。

网友E:
提高转数还应考虑电机温升和轴承

网友F:
回复 楼主:
p1082是频率上限!

网友F:
楼主没有说明书 或者手册之类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把P1082改成了60HZ,谢谢!

网友C:
MM440都快退市了,不知道网站上还有没有挂着它的手册,一共是两本,一本是参数表,一本是操作手册。在西门子的官网,《全球技术资源库》自己去连接里找。

网友C:
回复 楼主:
P2000是设定值的规格化,最好与P1082的设置一致,这样最高转速 = 100%,比较规范了。

网友G:
1080改成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