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2):
求助大家:电脑上Utility Manager画面编辑好了,通过以太网连接,没能成功通讯。我网线用的交叉线,软件IP与屏IP相同,软件IP与电脑IP同组,请问各位师傅还有哪些原因导致不能正常通讯?

网友A:
两个IP是在一个网段还是说是一样的??
一样的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IP与软件IP同一网段,软件IP与屏IP是设置相同的。

网友B:
楼主,你搞错了!
同一个网段的意思是这样的:
电脑IP:192.168.1.10
触摸屏IP:92.168.1.14
这个同一个网段!

然后看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详细的解答,我也是按照方法设置的,不能成功通讯。

网友C:
再用直连网线试试

网友D:
实在不行就用U盘下载。。记得字库要加进去。。

网友E:
网线是好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