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放炮了。。。

楼主(2016-10-22):
前几天上班工人报电房炸了。进去
一看就这样了。。。 今天搞好了又放炮了。挺响的。。明天在研究下。。

网友A:
两字:脏乱!
没有用电抗器?

网友B:
什么位置的问题;
很响,应当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C:
也应该整改一下了。

网友D: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没有

网友E:
现场环境不好,有点脏。要彻底清净。

网友F:
这个灰尘实在太多,放电放炮是必然,不出问题那就是见鬼了

网友G:
没有蘑菇云了

网友H:
没有维护和巡检,有些地方省了,有些地方就会付出成本。

网友I:
灰尘不是主要问题吧。我们那的电容柜灰尘比这还多。感觉你的空开质量好差

网友J:
电压是否过高啊?

网友K:
放炮过后电容全部换新,耐压要够,容量合适。

网友L:
电容老化,电流过大?

网友M:
   个人建议将智能微电脑电容自动补偿控制器的参数重新进行设置下,看能否排除故障。另外电容补偿柜温度较高,要注意解决散热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N:
看了照片感觉太脏,电容柜要定期打扫卫生哦
电容柜放炮有以下原因1.是电容投入切换时电容未放电造成相间短路;2.电容外表变形内部击穿,耐压值降低;

网友O:
看这样子安全隐患很大,建议换个质量可靠点的。

网友P:
电容,没有坏吧!
这种是不是接线端子没有压紧发热导致

网友Q:
这配电室多久没清洁了,线也乱,怎么维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配电室我和一个电工师傅负责打扫。但是是外面。不开柜门。。。我们厂区粉尘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P:
一个电容炸了引起的连锁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电抗器。。。

楼主:
今天检查了,昨天又放炮的原因。电容炸了喷的黑色液体是导电的。喷到下面的线相互之间能导通。。还有就是焦化的热保护是导电的。烧焦的线也是导电的。。今天换了线 热保护 换了5个电容 明天在送电。。

楼主:
回复 网友N:
恩,有鼓包的电容。。。。

网友R:
看样子从来没有清扫维护的了,所以放炮业绩不足为奇了!

网友S:
电容放炮后果很严重啊。

网友T:
看这照片,这控制柜一直没有打扫过,你这环境卫生也太差了,电容爆炸也是必然的

网友U:
灰尘太多.

网友V:
灰尘是一定要定期清理的,先前有个贴说的没错,灰尘覆盖在表面积累多了还会吸水,到一定程度就是各种短路。

网友W:
怎么不先清理一下呢?

网友X:
不但听到放炮的声音,还看到着火的现场!看过几次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把保险全部换掉

网友Y:
谁点的炮?

网友Z:
投入前应先手动投切,然后在自动。

网友AA:
哈哈 老板发飙了没有

网友AB:
卫生工作不到位

网友AC:
电容柜出现这种情况基本都是个别接点松造成的,见过的太多了。必须经常检修,开关尽量选微断型容量要合适,电流在1.5倍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Z:
人跑远远的
全自动,哪个还敢手动 切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B:
电柜里面不停电哪个敢清理,停电放假了没人来清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A:
老板不晓得。。他不管,就我们主管知道

楼主:
昨天换了线,热保护。电容。清洗了线,今天送电人跑远远的,还好没放炮。。

网友AD:
回复 网友N:
我觉得他这个爆炸是因为太脏了,啊哈哈!

网友AE:
我们单位总有放炮的,习惯了

网友AF:
没有维护和巡检,要彻底清净。

网友AG:
电容柜里的热继电器是不是可以取消 , 我感觉用处不大。再一个电容525伏耐压比400伏强得多,故障率也低。

网友AH:
好恐怖的感觉,只听过化工厂爆炸,这个也能爆

网友N:
回复 楼主:
呵呵,放过炮的电容柜要彻底清理因而产生的短路弧光导电表面,绝缘处理很关键,把原有电气元件换了吧,电线也必须更换,建议你采用电容专用交流接触器作为分断电容的开关...电容柜要经常打扫卫生哦...

网友AI:
我这里也炸过,电容耐压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I:
在买电容那里说好像是的。新的都是0.45 原来是0.4kv

网友AJ:
这种柜子炸了是好事,,看了都烦,,只要不找你麻烦就行了

网友AK:
接触器前面不要用断路器,用质量好点的熔断器,国产的断路器质量太差了。

楼主:
用了断路器感觉是不太好。但是熔断器太容易坏了。。
经常烧连住。。

网友AL:
空开都能炸了,热继电器干啥的

网友AM:
这场面惨烈啊

网友AK:
引用 楼主:
用了断路器感觉是不太好。但是熔断器太容易坏了。。
经常烧连住。。
厂里原先用也是用熔断器的,发热大,容易烧,后来电流规格换大一号,发热小了,也不容易烧了,现在用的挺好。

网友N:
  电容柜现在都是电脑自动控制哦,在运行时电容接触器平凡启动断开,所以电容放电是靠电阻放电的。电容柜要定期打扫卫生,灰尘多了再加上空气潮湿会导致短路,电容要经常观察外表,电容器外壳变形, 膨胀就要立即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