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2):
想问一下,如果用3U的plc做步进的定位控制,用哪个指令比较好?用DRVI可以吗?另外步进的启动和停止时要把脉冲频率降低来启动停止吗?还是从启动到停止,一个脉冲频率就可以?

网友A:
相对定位指令或是绝对定位指令,这两指令后面数据中只能制定一个固定的脉冲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对定位指令或是绝对定位指令,这两指令后面数据中只能制定一个固定的脉冲频率。
不好意思啊:版主先生,该2个指令可以调节加减速时间的哟,也就是在启动与停止是变速的!!

网友A:
楼上的启动、停止时只是对应特殊寄存器设置加减速时间,在指令中是不能实时改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说得很详细

网友C:
步进是没有反馈的,用DRVI或者DRVA都是可以定位固定距离,若想定位中变速用PL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