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保护器的使用

楼主(2016-10-22):
单位的水泵再次因缺相烧毁,终于接受安装缺相保护器,领导叫我处理好这个问题。以前没有使用过缺相保护器,现在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师,缺相保护器输入端或者输出端缺相是否都能跳闸?如果两端缺相都能跳闸问题就好解决很多(主要是安装问题)。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很多国产品牌,想支持下国货。各位大师给个建议,选哪个品牌比较好?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两个品牌,如果有更好的请推荐

楼主:
电机为7.5千瓦三相电机,角接,直接启动的,从电流表观察,刚启动的瞬时电流达50A,正常运行时12A,导线为25平方铝线,约150米

网友A:
现在不是有专门的水泵保护器卖么,楼主何不买个试试,很好用的,我们公司的深井泵全用上的,除了水泵自己进水烧坏以外,还没有出现其它原因烧坏水泵的情况。

网友B:
建议选购上海、沈阳、江苏等地大品牌,长三角某些生产量特大的部分产品千万不能选用:那些是假冒伪劣产品的发源地,根本无法保护,弄不好还会起火..........

楼主:
高大师所言选上德了?我想知道的是:缺相保护器输入端或者输出端缺相是否都能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今天到实体店看过350元一套,领导也不想加太多的电器,容易多问题

网友C:
德力西电机保护器CDS11系列可以考虑下

网友D:
电源缺相应该是能保护的,因为保护器是检测三相电流来确定是不是缺相的,断线的一相是没电流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电机综合保护器不错!

网友F:
单位报销,还是买个大牌子

网友G:
在80年代以前也没有断相综合保护器,电机缺相的原因就是选择熔断器的电流值存在问题,三相电机从我工作30多年经验来看,只要正确选择熔断器、热继电器就足以保护电机单相运行,关键是电流值的选择尤为重要,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值也很重要。如果正确选择电机保护装置,电机发生单相运行是完全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次是因缺相烧毁的第三台电机了。我以前曾提议用接触器解决,当时领导的回答很模糊,我也就没理。现在看到有这种保护设备,再提议安装,才答应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次是因缺相烧毁的第三台电机了。我以前曾提议用接触器解决,当时领导的回答很模糊,我也就没理。现在看到有这种保护设备,再提议安装,才答应了。
---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只有多烧几台电机。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次是因缺相烧毁的第三台电机了。我以前曾提议用接触器解决,当时领导的回答很模糊,我也就没理。现在看到有这种保护设备,再提议安装,才答应了。
之前的7.5KW的启动方式是普通的空气开关直接启动?用带电流数值整定与跳闸保护的断路器开关,或者接触器+热继电器绝对是低成本解决方案,接触器+电机综合保护器是费用较高的解决方案。

网友G:
回复 楼主:
从理论上只要正确合理选择熔断电流值,过载保护整定值电机不会烧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G:
那是你可能没遇到过停电,租个发电机又是缺相的倒霉事

网友G:
回复 网友J:
我工作30多年啦,原来厂里有发电机哦,在80年代就是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哦,没有断相综合保护器,不瞒你说我从来不用这个,关键是选择质量好的低压电器准确选择电流大小整定准确的电流值。

网友K:
这个一找一大堆

网友L:
JD5系列基本就可以

网友M:
装个这玩意挺好的,否则提泵很累人

网友N:
接触器+热继电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