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3):
工况:
XC系列的PLC通过通讯485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的正反转是通过往变频器的H03地址的线圏里写1实现的
要实现正转反转切换,用通讯命令往该线圈写个M10,同时M10在HMI上用一个复归型按钮,这样就按一下变1,松手又恢复成0。
问题在这里:
1.通讯需要轮询(同时还有电流,转速,频率等字要读出来),那么就是说通讯并不是实时的
2.既然通讯不是实时的,当我按了M10的那一刻,通讯刚好没有执行到将M10写入线圈H03怎么办?而当它轮询到了,M10已经变成0了

或者是说,如何能保证刚好通讯轮询到轮询正反转指令时,能将M10的状态写入H03,而又不执行多次写入?

(多次写入它就不停的正反切换,达不到一次切换正反转切换的目的)

欢迎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一般串口通讯有延迟,我的做法是频率可以采用通讯,但是运转信号我是直接用I/O控制,
当然如果是总线通讯的话,那个我基本全部用总线通讯实现而不再选用I/O控制:毕竟总线通讯的稳定性摆在那里,不稳定的话总线通讯也不可能推广应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总线通讯是什么,是Profibus吗?
如果是Profibus,好多变频器都不支持呀,好像S7-200是支持的。

网友A:
信捷自己的变频器支持485,但是485本身通讯容易受到干扰(主要是通讯芯片本身问题),至于总线,Profibus-DP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垃圾的玩意,你还是选用应用最广泛的DeviceNet与ControlNet,
Net-Profibus等等,说Profibus-DP是世界上最垃圾的总线主要是那种2根硬铜丝+DB9接头的那种方式,如果是光纤还是特别稳定的!!
那种2根硬铜丝+DB9接头的Profibus-DP,在工业现场震动时问题最多的就是这个玩意,也是导致这种总线经常发生故障的元凶.........

楼主:
高雅太博学了,工控路上越走越远.....

modbus还没搞懂,又学总线,怎么学得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况:
XC系列的PLC通过通讯485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的正反转是通过往变频器的H03地址的线圏里写1实现的
要实现正转反转切换,用通讯命令往该线圈写个M10,同时M10在HMI上用一个复归型按钮,这样就按一下变1,松手又恢复成0。
问题在这里:
1.通讯需要轮询(同时还有电流,转速,频率等字要读出来),那么就是说通讯并不是实时的
2.既然通讯不是实时的,当我按了M10的那一刻,通讯刚好没有执行到将M10写入线圈H03怎么办?而当它轮询到了,M10已经变成0了

或者是说,如何能保证刚好通讯轮询到轮询正反转指令时,能将M10的状态写入H03,而又不执行多次写入?

(多次写入它就不停的正反切换,达不到一次切换正反转切换的目的)

欢迎各位前辈指教
XC系列PLC使用输出端口的开关量的方式,接线进入变频器的多功能接线端子排,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与停止信号,而触摸屏编制控制按钮画面,通过PLC的程序,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与停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况:
XC系列的PLC通过通讯485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的正反转是通过往变频器的H03地址的线圏里写1实现的
要实现正转反转切换,用通讯命令往该线圈写个M10,同时M10在HMI上用一个复归型按钮,这样就按一下变1,松手又恢复成0。
问题在这里:
1.通讯需要轮询(同时还有电流,转速,频率等字要读出来),那么就是说通讯并不是实时的
2.既然通讯不是实时的,当我按了M10的那一刻,通讯刚好没有执行到将M10写入线圈H03怎么办?而当它轮询到了,M10已经变成0了

或者是说,如何能保证刚好通讯轮询到轮询正反转指令时,能将M10的状态写入H03,而又不执行多次写入?

(多次写入它就不停的正反切换,达不到一次切换正反转切换的目的)

欢迎各位前辈指教
XC系列PLC使用输出端口的开关量的方式,接线进入变频器的多功能接线端子排,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与停止信号,而触摸屏编制控制按钮画面,通过PLC的程序,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与停机信号。
说实话,输出端子数量有限,不太愿意用Y口来做开关控制,就想用通信来控制,进过,看大家都不推荐用通信控制起停,看来确实需考虑一下

网友D:
通讯万一有问题,关键时刻停不下来就完蛋了

网友E(2022-03-20):
上位机或通讯协议保证了“命令优先”原则。
即使你操作很快,也能保证刚才的变化“命令”被传达下去,只是再下次又被你取消了。
但对于工业控制的按钮,为了安全和严密,一般不允许做成舜动、反转等形式,最好在上位机中的按钮是2个变量或两个位置实现这个功能,甚至需要时间间隔,否则机械部分是无法实现你的指令的。或者有很大的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