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过载

楼主(2016-10-23):
四台1.5匹空调用一根4*2.5的电缆,零线共用能否可行,会过载吗

网友A:
1.5匹,单相的吧。感觉有点危险

网友B:
零线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匹,单相的吧。感觉有点危险
在放一根零线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线太细了!
四台同时开加热感觉零线一会就开始有点热了

网友C:
四根4x1.5的比较安全

网友D:
2.5的线太小了

网友E:
感觉零线小了

网友F:
单相,L N 两线要等大。

网友G:
如果前端供电是3相,那个最大一相等效3P,零线等效1.5P;确认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前端供电是单相,你可以直接把导线电缆两两并联供电,这样等效5平方的2芯电缆,带4台1.5P也可以满足要求,至于保护地线你自己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