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0-23):
刀不能下落,和他有关吗

网友A:
看看变频器说明书,查查故障代码什么意思

网友B:
看起来好像是过载的样子(中间字符好像是“OL”),不过最好是说明书

网友C:
只能查查说明书,品牌太多了。不好都遇见过。

网友D:
ol  一般的变频器 好像是过载的意思到底是电机过载还是变频器过载  自己去查说明书

网友E:
刀不能下落,和他有关吗?
有没有直接关系不知道,但变频器显示故障状态,设备肯定会停机的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楼上正解!不过楼主这么没头没脑的问!貌似别人都不好回答啊!语音太简练了,除非你的同事熟悉你的设备

网友G:
OL过载保护了

网友H:
就一个50说什么?
频率?

网友I:
什么刀下落呢?是不是电机带动刀?

网友J:
变频器故障保护电路起作用了

网友K:
过载保护。检查线路及电机

网友L:
好像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