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3):
修一台新时达变频器,测试输出波形不对,看输出波形,判断是变频器模块老化,各位同仁有什么见解!
这个图是模块输出波形,U、V、W、对P+,N(直流母线正负)端的输出波形,用示波器+高压探头测的
这个图是模块驱动端的波形,即TLP350驱动光耦经三极管放大后的波形,是标准的矩形波。

这个图是驱动信号的电参数,正脉冲+15V,负脉冲-6.7V左右,符合IGBT模块完全开通工作条件。

网友A:
第二张图是驱动输出电压波形么?运行时测的么?

网友B:
波形信号只能反应前端情况,电源,光耦,不能反应后端模块的老化。

网友C:
测的是驱动波形还是输出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第二个是TLP350驱动输出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个是模块输出波形,示波器+高压探头测的

楼主:
第一个图是模块UVW输出的波形,驱动波形是矩形波,驱动电压够,输出波形开通时缓慢,有“爬坡现象”
简单的说,就是输入与输出波形不一致~!

网友D:
驱动电流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驱动电流的问题
驱动输出电流不足,为什么没有在驱动输出电压波形上反映出来?
就是说,驱动输出的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有可能总是不一样么?

网友E:
你先把示波器的使用搞清楚再说,下面两点就足以说明测出的波形是不真实的。

你测试的脉冲周期是89HZ,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测量出来的,载频89HZ???,这变频器还能正常输出?

其次你测量出来的UVW波形如果是实际波形,那么你的变频器一开机模块就飞上天了,削掉这么一个圆弧,你知道削掉部分的能量都到哪里去了,那就是压降都在模块上,这是这样你知道模块上面会产生多少的发热功率??P=U*I

网友F:
我也觉得,变频器的模块是否老化,用看波形能看出来吗?输入和输出的波形可比性在同频率同坐标下才可比。用双踪检测最好。但再怎么说,也不能看出模块老化来。模块老化的标志是什么?有定义吗?

网友G:
我测的波形动态时脉宽不断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电压波形很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正常是这样的,SPWM波,脉宽会按正弦规律变化。这个是同步电梯变频器,输出有点区别。主要是IGBT模块输出波形与驱动输入波形不一致,开通缓慢,有爬坡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块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不一致,输出开通缓慢,有爬坡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抓住主要问题,IGBT输出波形与驱动输入波形不一致。这个是驱动同步电机的变频器,没有接编码器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驱动电流有问题,驱动电压波形应该有变化啊,这个波形很标准的矩形波。
驱动供电电容我额外并联两个100uF的,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IGBT开关能力下降----IGBT模块老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也测模块输出波形了么

网友H:
1,不接编码器可以输出吗?设置开环?
2,面板控制方式驱动?
3,89HZ哪里来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么好的探讨机会 你倒是换一个新模块再测试一下波形呀

网友J:
这变频器是什么故障,模块更换试过没。不一定是模块问题。

楼主:
原来是UVW没有输出电压,驱动电压低,高电平<=14V.

楼主:
换模块,成本比较高了,用户只想200元修复。这个模块引脚排列特殊,不是常用的那种,手头上没有。

楼主:
变频器只是输出2,3秒,就停止输出了,应该是电机检测脉冲,重点是模块输入波形与输出波形不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块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不一致,输出开通缓慢,有爬坡现象
你说的是光耦输入输出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IGBT模块驱动端子输入,UVW输出波形分别对P+,N的波形

网友K:
是不是驱动部分带载能力差呀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开关能力下降了?输出的上升沿变得不陡峭,与开关电路中的元器件改变特性有关。导致上升沿有延迟。适当调整开关电路中的正反馈,可以提高开关电路输出的上升沿陡峭。

楼主:
回复 网友K:
如果是驱动能力不足,驱动电压应该有跌落才对

网友D:
此模块与其它模块不同就是封装引脚不同,原理没什么不同

网友D:
六路输出端开关状态均测试过了吗,只使你说的所谓老化成立,六只管会同时老化吗

网友L:
有好的做对比吗,示波表我不太相信何况是国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还真测了,六路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个不是高频快速测试,普通的波形,国产的示波表应该没问题

楼主:
的确是这样,手头上没有现成的模块。如果有就换一个试试啦。花200--300大洋买一个模块换上,外一不是模块故障呢...
这个是电梯变频器,物业电工说变频器没啥毛病,超过200元就不修了...

网友M:
15KW变频器二百元维修,直接退掉。想研究技术干脆就免费哈!

网友A:
15KW变频器,维修费200元?技术沦落到何种地步了!200元网上能买一个能用的二手15KW变频器么?不修罢了。
怪不得工匠贬值、商贩泛滥呢!
还“互联网+”呢!还“工业化”呢!还“城镇化”呢!

网友H:
变频器维修已经穷途末路了,专用变频器模块都炸了,说是1000以下修不修?我答曰:没空!

网友N: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变频器是怎么让它运行起来的,能讲一下吗?

网友O:
你这百分之百非模块问题,三相不可能同时都坏成这样

网友P:
如果是IGBT的输出波形,就可以。变频器运行中测输出波形没有测过,一般不要求这样做。我只在自己做的夹具上测过【负载是小风扇】

网友Q:
别太相信示波器,这根探头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R(2018-07-05):
这个图是模块输出波形,U、V、W、对P+,N(直流母线正负)端的输出波形,用示波器+高压探头测的???这个测试的方法决定了你的波形,你测试的不是三相输出的波形啊

网友S:
u,v,w,对p,n测量波形这说明不了什么,用万用表都可以测量。测量的应是电流波形,这才准确。

楼主的是闭环控制,没有反馈信号没有输出电压后没输出很正常的。应检查编码器反馈和控制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P:
我感觉测模块输出波形,应该用高压探头,基准点不应该是P 或N。而应该是隔离了地。只是感觉,不一定对。

网友T:
新时达的电梯专用变频器我也修了很多,能告诉我不接编码器怎么运行的吗?多谢了

网友U:
我也感觉模块没问题。

网友V:
不能设置开环的前提下,没编码器没伺服电机就用其它变频器的6路脉冲信号来测试你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