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3):
目前我在用海德的电机(H3N-DD)做测试,发送脉冲频率为5KHz时,电子齿轮比为100:1, 实际测的转速2834r/min.
但是当脉冲频率提高到50Khz是,齿轮比设为10:1,测的转速1966r/min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我用的是Arduino uno 开发板。
伺服驱动器它接受脉冲是不是脉冲宽度的限定。提高脉冲频率,会不会受到伺服驱动器的干扰,导致脉冲丢失?

从编码器读取数据时,第一个读数和第2个读数 之间的间隔时间一直在缩短。大概在电机转30度所需时间的范围内。

编码器是2500ppr,4倍变频。
我不动这是什么意思,我从A相读取脉冲数量,是不是电机转一圈我应该得到2500个脉冲。

如果自己用单片机做运动控制,需要注意哪些东西,比如怎么选择适合的单片机芯片?
控制伺服电机我需要接那些端口。 除脉冲 方向,伺服使能外?

菜鸟级新手 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先查看你驱动器说明书上对应脉冲最高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