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3):
本人在上传画面时,弹出对话框,提示 项目中的"设备版本"与设备的操作系统不兼容,提示我更新触摸屏的操作系统。在我点击更新完操作系统后,出现了蓝屏。很急,在线等

网友A:
估计更新固件到最初的版本也行能型。

楼主:
现在蓝屏后,电脑没办法跟触摸屏连接,现在什么东西都上传不到触摸屏里面去。软件里面有个更新OS的选项,这个管用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试一下嘛  或者问一下你的供应商比较直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蓝屏后,电脑没办法跟触摸屏连接,现在什么东西都上传不到触摸屏里面去。软件里面有个更新OS的选项,这个管用么
用西门子软件的OS更新可以,但用户数据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蓝屏后,电脑没办法跟触摸屏连接,现在什么东西都上传不到触摸屏里面去。软件里面有个更新OS的选项,这个管用么
用西门子软件的OS更新可以,但用户数据就没了
也就意味着原先在触摸屏上设定的参数,在重新更新OS后荡然无存,但事先我有备份,之后把备份的上传进去,原先的参数还是可以被调用恢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