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助

楼主(2016-10-23):
请问怎样改变AB753变频器的给定速度

网友A:
百度找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找说明书吧。。
太慢了,有没有遇到此类问题的

网友B:
怎样改变AB753变频器的给定速度?那得看你是用什么方式给定速度的。
结合你看到的仔细看说明书去吧。

网友C:
http://www.docin.com/p-767457736.html
你看一下这个链接  没用过7系列的  你可以直接问问同事嘛  参数列表里应该有速度设定参数什么的

网友D:
在说明书参数设置一栏很好找的,对比现场正在用的,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E:
这个资料接近18M,没法上传

网友E:
你可以看一下是否需要,邮箱发送给你

网友F:
一般变频器有如下几种方式给定频率
1直接面板设定
2外部端子多段速度
3外部模拟量设定
4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看一下是否需要,邮箱发送给你
谢谢,麻烦发一份给我吧50517826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