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3):
如题问下各位大师,三相380的电机4个同时工作,工作时负载较大。频繁启动停止。问题来了,热继电器该选多大电流的呢?顺便说明理由
附上计算公式。先谢谢了!,

楼主:
电机是300瓦一个

网友A:
一般是按额定电流的1.2倍选热继。楼主应该选四个热继。如果觉得负载太大应换更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B:
照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选热继电器。

网友C:
我感觉一个电机应该加个热继,分着加

网友D:
一个电机一个热继,保护电机

网友E:
频繁起动停止,电流或电机发热可能会比长期稳定运行大。

网友F:
以电机额定电流为整定值,四个电机每个电机分别加一个热继,各是个嘛,这样只要电机过载一定时间,就会跳热继。实时保护。电机为额定负载时连续工作,热继也不会跳。

还要什么计算公式呀,电机按照额定满载连续工作制考虑就可以了。抄一下电机铭牌数据电流值,按照此值去选择热继作为中间值就行了。这个还用计算吗?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那就按4个电机相加的总电流的1.2倍加。因为8个电机加8个热继电器占用空间太大了,所以我只是在同时工作的电机主线路加一个,也就是4个电机一个热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可不行。嘻嘻

你想想呀,假如说8个电机7个都正常,唯独有一个缺相了,这就很难保护了,电机会烧的。还是各是个嘛的好。针对每台电机都有负责管控的。是吧?

网友G:
楼主准备4个电机用一个热继?
太省了
还是一个开关分出来独立的4路吧!
热继1.2-1.4倍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安装板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啊

网友H:
三相380的电机4个同时工作?我的理解是4台三相电机同时启动,热继电器应该配4个,可不能只配一个,选择热继电器FR=Ie×(1.1~1.5),热元件整定值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你提问题不完整,没说清4台电机各自功率多大,必须计算出电机的额定电流才能选择多大的热继电器。

网友F:
这不是安装空间的问题,监控保护方法问题,4台电机共用一个热继,起不到该起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电机容量300w

楼主(2016-11-24):
没有吧?乘以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