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3):
使用ddrva脉冲量一样,我和同学两个人的程序走的位置距离不一样。求解???????

网友A:
起点的当前脉冲数不一样吧,执行以下复位再试试吧

网友B:
程序上可能的地方有参考点、如果脉冲数是由距离换算过来的就要看换算的比率是否一样;伺服或步进设置不一样

网友C:
呵呵;1、原点设的不同;
2、相同脉冲数走不同的距离,那就是步进或伺服设置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达相同位置,我的脉冲量比他的少了近一半。要执行原点脉冲清零

网友D:
设置原因.

网友E:
用的亚龙的仪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亚龙自动化生产线高职设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亚龙自动化生产线高职设备
天煌的设备也不错!

网友F:
绝对定位指令是参考原点的,这个是否一致,如果是伺服,电子齿轮比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