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3):
各位老师,三菱plc带增量编码器,来检测电机的正反转,编码器输出的a,b相信号,在程序中怎么来处理,可以显示出是正传还是反转呢,求解惑,谢谢

网友A:
你驱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必须要求通过编码器信号判断旋转方向?
如果是大功率的交流异步电机,可以采集接触器驱动的信号进行判断;如果是伺服电机,可以采集伺服驱动器上的方向输入信号。

网友B:
假定正向计数增大,反向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驱动什么,是生产小电机的厂,做好以后要对电机的转向进行检测,看合不合格,我们自己做工装,带编码器去检测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明白
转一圈,a b计数是不是有先后啊。具体怎么玩,楼下做过的给楼主说说吧

网友C:
到PLC手册里找高速计数那块,程序、接线都有介绍

网友D:
两种方式:
1直接读取计数器方向
2比较计数值

网友E:
想得太复杂了,用一个自行车的链轮,用链条挂在电机上,链轮只会向一个方向转动,能转动的为一个方向,不转动的为另一个方向。这不是很容易判断了么?至于怎么挂上去,那是你机械设计的问题了。这种方式,可靠性比用什么电子信号判断高不知道多少倍。

网友F:
做一个机械装置.

网友G:
呵呵;都用编码器了这个问题还解决不了?
A、B二相的,正转时计数值增加,反转时则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想得太复杂了,用一个自行车的链轮,用链条挂在电机上,链轮只会向一个方向转动,能转动的为一个方向,不转动的为另一个方向。这不是很容易判断了么?至于怎么挂上去,那是你机械设计的问题了。这种方式,可靠性比用什么电子信号判断高不知道多少倍。
自行车飞轮!好主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想得太复杂了,用一个自行车的链轮,用链条挂在电机上,链轮只会向一个方向转动,能转动的为一个方向,不转动的为另一个方向。这不是很容易判断了么?至于怎么挂上去,那是你机械设计的问题了。这种方式,可靠性比用什么电子信号判断高不知道多少倍。
自行车飞轮!好主意!!
机械零部件上的设计优化,给电气控制系统的信号采集与处理上带来巨大方便。

网友H:
话说用自行车飞轮,电机输出力矩大了把飞轮牵散了或者链条断裂???
编码器测试简单易行:运行时高速计数器计数,隔0.1S读取数据,数据与之前相比变大就是正转,减小就是反转,不动就是电机没有启动......
+10

楼主:
回复 网友G:
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说得很详细,原来是这样做,谢谢

网友I:
我还真做过这样的东西,没事时使用三菱FX2N、OMRON 增量编码器和组态王。使用编码器a、b相的上升沿谁先谁后分辨旋转方向,测试时好用的。没有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