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4):
我用PLC  FX1N加FX1N-485-BD通信模块和变频器通信的实验, 用X01控制 正转  ,
用X02控制 反转    用X03控制 停止。  老是没有反应。
   PU接口 通信参数 设定值
   Pr.117 变频器站号 1
   Pr.118 通信速度 192
   Pr.119 停止位长度 0
   Pr.120 是否奇偶校验 2
   Pr.121 通信重试次数 9999
   Pr.122 通信检查时间间隔 9999
   Pr.123 等待时间设置 9999
   Pr.124 CR、LF选择 0
   Pr.79 操作模式 2
   Pr.340 通信启动模式选择 1
   Pr.549 通信模式 1
   Pr.338               1

网友A:
通讯的程序三菱官网上有现成的;

网友B:
写地址好像不是用MOV吧!忘了,按楼上版主说的找个现成的例程改改调试下!

楼主:
版主能直接给个网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