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2016-10-24):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
P01端子接通,正转;断开,停止运行

网友B:
字面上很好理解的,多看几次就得了。

禁止正传驱动=禁止变频器的正传启动和运行。该触点应该是常闭触点,类似于紧急停止开关的常闭触头一样。

网友C:
这个信号(正逻辑时)接通允许正转输出或(负逻辑时)不接通允许正转输出否则正转侧不输出(尽管有脉冲指令)

网友D:
常闭点
按下断开

网友E:
相当于一个联锁点

网友F:
只看见一个常闭点

网友G:
OFF时禁止正转

网友H:
怎么回事,不理解,怎么多大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传感器 是选常闭 两线制的吗?

网友I:
闭合时禁止正传,对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接两线式传感器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

网友J:
off时禁止正转

网友K(2017-03-05):
起保护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