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4):
三菱PLC  y1具备脉冲功能  是不是只能输出脉冲 不能连继电器吗?

网友A:
你的理解是不对的

网友B:
Y1是输出信号,是指输出脉冲,不是接受,当然要输出脉冲,要选择晶体管型号的。

网友C:
呵呵;对于晶体管型,Y0 Y1 带高速输出,当然带普通的DC24V继电器完全没问题;

网友D:
高速应用(高速脉冲输出、高速计数等)的点可以做普通点,反之就是不能

网友E:
可以输出脉冲,也 可以驱动继电器。其他的点就不能输出高频脉冲了

网友F:
既可输出脉冲 也能接继电器。注意指令编程。

网友G:
是高速脉冲接口,可以用作开关量,也可以用作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