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4):
能统一缩小那个分割圆大小吗?

网友A:
你这种一大一小的跨接弧是怎么生成的??你手工后改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改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统一更改格式吗

网友B:
元件里面有元件比例调整,告诉你一招:遇到问题首先百度.......

网友C:
用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