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4):
120KW的加热器用多大电缆呢?
120KW是由好几个小加热丝组合成一个大的加热器的。温度不超过450度。
由于高温,所以不懂对于电缆的要求是多少。暂时选用的是3*90ZRVV的,不知道是否合理。

楼主:
暂时选用的是95*3的。

网友A:
这个已经够用了

网友B:
电加热120KW选用70的就可以了,选用95肯定更好:反正不是你掏钱,线大点温升更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担心高温会有影响。多谢指点。80KW的选了70平方的,所以120KW的只能再往上加了变成95平方的。 好在电缆对方准备,选大一点免得有什么意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担心高温会有影响。多谢指点。80KW的选了70平方的,所以120KW的只能再往上加了变成95平方的。 好在电缆对方准备,选大一点免得有什么意外。
这样问题也少

网友D:
180个电流左右,够了

网友E:
大一点好.

网友F:
120KW,电流105?
95电缆载流量190,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担心高温会有影响。多谢指点。80KW的选了70平方的,所以120KW的只能再往上加了变成95平方的。 好在电缆对方准备,选大一点免得有什么意外。
电加热负载属于变功率负载,除了初始开机都不会满载的!!
不过目前电缆质量不好说:我以前买的台湾产太平洋电缆,4芯*2.0的我带11KW农用抽水泵没有问题(电缆外皮温度大约40°左右了),后来买的4芯*6.0的杭州产电缆,带7.5KW农用抽水泵温度特高(电缆外皮温度接近70°了),电缆质量至关重要

网友G:
95或120平方

网友H:
120KW的电热发热丝系统不会使用单相电源供电的。合理的设计,应该是使用三相380V电源供电,每相电源驱动40KW的电发热丝系统。

所以说,每相电流约为160A,应该依照这个数据去选型供电电缆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20KW的电热发热丝系统不会使用单相电源供电的。合理的设计,应该是使用三相380V电源供电,每相电源驱动40KW的电发热丝系统。

所以说,每相电流约为80A,应该依照这个数据去选型供电电缆线。
还能这样算?

网友J:
220V还是380的?
380的90线可以凑活用用
建议上120的

网友K:
180多安的电流,电加热这类的负载稳定性比较好,国标70都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120KW的电热发热丝系统不会使用单相电源供电的。合理的设计,应该是使用三相380V电源供电,每相电源驱动40KW的电发热丝系统。

所以说,每相电流约为80A,应该依照这个数据去选型供电电缆线。
高手在民间啊,40/0.22等于80吗?数学没学好,回二年级再学学除法吧

网友L:
同意三楼观点,对三相电加热设备120*1.5=180A 选70平铜电缆够用(70平铜缆载流量约为230多个流,遇高温打9折也够了)。

网友M:
建议用三相5线制,除非发热管是380伏(每根发热管是380伏,大多数发热管是220伏)如果环境温度不高选95,如果环境温度40以上建议选择120.散热很重要,不要生般硬套。

网友N:
要看是什么加热器,有些加热器是有启动电流的!
还有你是什么接法呢?星形接法?三角形接法?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要看是什么加热器,有些加热器是有启动电流的!
还有你是什么接法呢?星形接法?三角形接法?

很专业!!!

网友P:
要根据现场环境来算!

网友Q:
引用 网友H:
120KW的电热发热丝系统不会使用单相电源供电的。合理的设计,应该是使用三相380V电源供电,每相电源驱动40KW的电发热丝系统。

所以说,每相电流约为80A,应该依照这个数据去选型供电电缆线。
不知楼主怎么得到这个结论,每相40千万,电流是40X4.5.180A 电流。难道我错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要看是什么加热器,有些加热器是有启动电流的!
还有你是什么接法呢?星形接法?三角形接法?

很专业!!!
一般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