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

楼主(2016-10-24):
各位大神有谁知道行车上升(有四个档四档最快)现在四档上升很慢并且电机碳刷打火,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转子有问题.打磨一下.

网友B:
是全部变慢还是其余正常只有4档变慢

网友C:
检查档位开关接触是否良好,检查转子碳刷和转子换向器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D:
检查4档到电阻段的线,也可能接线柱虚接或断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二档位不动三档四档上升慢并且声音很大

网友E:
其余档位碳刷运行情况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E:
碳刷全部换新的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F:
回复 楼主:
换向器怎么样?运行时电流情况?

网友G:
检查一下,看有没有缺相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二档位不动三档四档上升慢并且声音很大
前面三档都没有,说明电阻有开路现象,查查电阻或接线

网友I:
所有的档位都这样就检查转子和碳刷

网友J:
碳刷,滑环,碳刷架都正常????????打火是有电流经过,接触不好造成的,测一下电阻是否都正常连接?还有你的凸轮控制触点是否都完好

网友K:
线绕电机吗

网友D:
检查电阻吧,封点是不是断了Q0

网友L:
是不是碳刷老了

网友M:
转子,碳刷接触不良或磨损严重。

网友D:
楼主 修好了没有啊  给个答案。怎么修好的。故障点事哪里。

网友N:
有刹车吗

网友O:
滑环有问题,下线到车床车

网友P:
检查转子线圈,可能已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