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选择

楼主(2016-10-24):
变频控制台车,制动系统选择液压罐还是制动线圈??

网友A:
电机制动用变频器呢?也可以制动。

网友A:
抱闸一般是静止状态的制动。电机旋转时用抱闸会产生磨损。

楼主:
台车停止时制动,动作时不制动。主要目的是停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车停止时制动,动作时不制动。主要目的是停车
如果只是驻车的话,建议选用电磁线圈简洁

网友C:
用液压罐制动要从新放线,不能在电机上取

网友D:
这要看台车制动时的负载了
你提到的几个方案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液压罐制动要从新放线,不能在电机上取
肯定的  因为低频时,如果从电机取电源,液压罐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台车制动时的负载了
你提到的几个方案都可以
我们.是减速停车。

网友E:
还要考虑惯性,还有你的要求停止时间,机械安装位置,选择合适的制动方案

网友F:
电磁线圈比较好.

楼主:
今天领导决定使用液压罐。。圣旨

网友G:
回复 楼主:
圣旨下来就没得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圣旨下来就没得选择了
决策层就是这么牛 。

网友H:
直接使用带刹车的电机、变频器有个外部制动选项或者直接用中继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