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报欠压

楼主(2016-10-24):
一台日业CM530-15KW变频器上电限流旁路继电器不吸,变频器操作面板显示待机正常,一给启动信号立马报欠压ERR12,经过检查发现驱动继电器的PNP三极管坏了,更换后故障依旧,查驱动信号源头是主板的74HCT367D的3脚发出个低电位给光耦信号,光耦再促使PNP三极管导通使得继电器吸合,查电源驱动板的电压检测电路没寻到踪迹,买了块主板换后还是故障依旧,故此特求教吧里高手。

网友A:
换后继电器吸合没?

网友B:
欠压先判断是真欠压还是假欠压,如果是假欠压,就查电压检测电路,而不是乱换

网友C:
没有旁路信号,还是旁路继电器电路故障检查好。可以人为触发旁路信号啊看哪里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PNP和主板继电器都没吸合,短接光耦3 4脚继电器吸合,测光耦1 2脚电压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欠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旁路驱动没信号,人为短接光耦3 4脚PNP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再给运行信号还报欠压

网友D:
旁路有什么东西漏电,你跟换全部电容试试

网友E:
显示母线电压多少?不带电机也报欠压?

网友F:
先检查一下接触器供电电压24V正常不;再检查一下接触器触头闭合情况,之后强制送上接触器后试运行看看故障消失没有,若消失请检查CPU发送来的接触器吸合信号以后的电路。

楼主:
故障点进一步圈定,变频器面板显示电压15V,查故记录电压为14V,那位师傅修过这款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在那里?

楼主:
回复 楼主:
板背面有个UDC顺着找到1UF

网友G:
先测量直流母线是否真的欠压?是真的,就查输入的整流单元,管子有没有开路的?直流母线电容器有没有短路击穿的?如果是假的,那就是检测回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