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5):
想要实现油缸移动的精确控制,想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移传感器,有没有推荐的,因为工作环境灰尘很大,所以想选一个接触式的

网友A:
拉线式的编码器传感器。
液压油缸?是比例控制的伺服油缸吗?

网友B:
油缸要做精确控制有难度,用伺服缸可能怕力不够

网友C:
可以选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密封等级高,测量精度与稳定性都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液压油缸,拉线式的编码器传感器的话,因为工作环境温度有点高,害怕干扰太大,现在在考虑要不要用拉杆式的位移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我查一下这个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液压油缸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们很多客户都是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应用于液压油缸的,拉绳传感器相对较少。拉绳的密封等级较低,并且只能外置安装,对环境的要求较高

网友D:
油缸要做精确控制有难度.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

网友E:
了解下注塑机怎么控制的!

网友F:
精度不高吧。

网友G:
油缸外部装 编码器或者 磁栅尺可以不

网友H:
油缸精确控制也是mm级别,再加高精度特别难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你提的问题太笼统了,不好回答。百度有相关的文章,论坛以前也有人发过。注塑机包括注塑系统、合模系统、液压系统和电气控制系统。

网友I:
用光栅尺加伺服阀来控制油缸实现毫米级控制

网友C:
回复 网友I:
光栅尺对安装场合要求较高,除非特殊情况,不太建议用这个。

网友J:
拉线编码器应该是首选!

网友K:
考虑一下电缸

网友L:
感觉拉绳式的就可以吧

网友I:
不用光栅尺,用电阻尺也可以,需加AD转换模块0-10V或4--20ma

网友I:
外国进口的设备就用电阻尺德国的TLH系列的电阻迟

网友M:
我感觉也用编码器

网友C: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是首选,拉绳位移传感器油缸测量中有应用但相对较少。首先拉绳位移传感器的精度相比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低不少,并且量程越大精度越低。其次拉绳编码器对安装条件要求相对较高,如果安装环境较差的话需要额外加装防护设施。拉绳编码器在使用中也比较容易磨损,使用寿命相对较低。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外部安装可以选用光栅尺、拉绳尺、电阻尺、磁致尺,如果选用光栅尺、拉绳尺或者电阻尺,安装时要做好传感器的防护

网友N:
位移传感器,编码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都行,具体要看要求,价格也不一样哦

网友O:
看速度,普通微动开关也能精确到0.05mm以内。可以参照一下表壳车床,深圳叫油机。

网友P:
我们用的是油缸+光栅尺的方式。。。

网友P:
查了下,是Micropulse transducer BTL5-T110 巴鲁夫

网友C:
回复 网友P:
这个是磁栅尺,也就是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精度比光栅尺稍低,比我们国内生产的要高一点。巴鲁夫的质量很好,进口产品中价格算中等。

网友P: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磁栅尺,也就是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精度比光栅尺稍低,比我们国内生产的要高一点。巴鲁夫的质量很好,进口产品中价格算中等。
用了三年多,没出过问题,还算稳定

网友Q:
个人认为精度不是在感应器,应在比例阀。

网友R: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P:
这个理论寿命无限长的,关键是电子仓保护,保护的好的话用个10多年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