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5):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设备?配电柜?抽屉式开关箱?

网友B:
滑轮,方便你把设备拉出来或者推进去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转动的?如果是就是定滑轮作用如楼上说的

网友D:
少颗螺丝?

网友E:
也感觉2楼说的有道理,可以看看类似的情况。

楼主:
这东西下面还有弹簧

网友F:
这是抽屉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高压手车柜

网友G:
小车式高压断路器的接地

网友H:
高压断路器
这里应该是一个位置点(试验位置?)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I:
看不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车式高压断路器的接地
车体本身已经接地,为何还要设置接地?!!!?

网友G:
高压真空断路器小车有接地线?那你们摇出小车的时候不是很麻烦?小车端的接地线接在哪里呢?

网友J:
接地线接触面

网友J:
你在看看短路器下面,还有一根对应的长的

网友K:
静等专家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今天打开特意看了下,确实是编织的接地线。正如您所说。就是接地用的。

网友L:
菊花插 输入输出

网友M:
手车接地排  ,,

网友N:
不缺螺丝,接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