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5):
前不久做的一个项目,用到欧姆龙的以太网通讯,是ABB机械手和欧姆龙cp1l系列plc以太网通讯,用网线连接,ip也是客户端固定好的,程序里面需要按照客户设置的ip来做,客户设置的是192.168.3.  电脑默认的ip是192.168.250. 所以每上传一个设备都要改几次ip,一共三四十个设备,所以比较麻烦。昨天客服现场兄弟打电话过来说一个plc挂掉了,立马联系了供应商,答允今天发货一个新的到公司,估计明天到货,我打算plc到公司后,在公司就把程序给输入进去,但是通讯设置和id不晓得在不连机械手的情况下,能不能上传进去,第一次接触网络型的plc,在此请教一下大家,谢谢了!

网友A:
PLC的网口地址是不需要联网就可以设定的,直接通过默认网址连接PLC在参数设定或者用USB通信线连接设定均可

网友B:
三四十台机械手,就使用了三四十台PLC?
为什么不组建局域网?一台商用26口的交换机也就是五六百元左右,完全可以设置相同的IP网段,不同的IP地址,如果想更加高科技,再连接一台家用级几十元钱的无线路由器,直接使用WI-FI无线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四十台机械手,就使用了三四十台PLC?
为什么不组建局域网?一台商用26口的交换机也就是五六百元左右,完全可以设置相同的IP网段,不同的IP地址,如果想更加高科技,再连接一台家用级几十元钱的无线路由器,直接使用WI-FI无线下载程序。
我表达的不是太清楚,是36套治具,配备了3个机械手,每个机械手对应12个治具的,所有的机械手和治具是在一个局域网里面的,外面连一条网线,可以读出所有plc的id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