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5):
有没有会修的?

楼主:
软启拖的400KW的高压电机,启动后不能运行,换了个控制器好了,这个还能修么?

网友A:
肯定是能修。只是想怎么修,是自己练练手的修还是找人修。

网友B:
肯定是能修.

网友C:
送回厂家修,想怎么修都可以

网友D:
400KW的软起动器的主控制器?使用了网线或者光纤的方式连接大功率的驱动单元,对吧。
如果领导要求维修后做备件保存,送专业机构处维修,比如罗克韦尔官方授权的售后维修中心。

如果领导对此故障件不作要求,自行拆卸钻研控制器的控制板。

网友E:
修也应该没有多少钱钱

网友F:
可以修,不过找专业的吧!

网友G:
修是能修的,不过是要米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