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

楼主(2016-10-25):
变频恒压控制器与压力变送器和acs510变频器组成的恒压供水系统,最近很奇怪远程控制时控制盘右上角总是显示10Hz,变频器启动,恒压控制器从零上升至50Hz,为何和控制盘幸好不同步呢?

网友A:
你要查控制器输出的信号正常不正常?正常就查变频器。

网友B:
是不是控制器有问题呀

网友C:
一是控制器输出信号是否正确,二是控制器与变频器控制信号是否一直,三十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你在仔细看看,确定是10HZ应该是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