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

楼主(2016-10-25):
TK6070iP与AB SLC05/03通讯不上?希望有人指点下怎样设置触屏,用RS232通讯!

网友A:
通讯参数要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用过和200smart通讯,和AB的没用过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C:
TK的屏配AB的PLC,怎么感觉有点怪的?

网友D:
这是触摸屏通讯端口引脚定义,然后你在根据触摸屏屏手册看PLC通讯端口引脚,应该先确定通讯线是否正确。

楼主:
是呀,通讯方式我都试过,就是无法通讯。
我选PLC类型 是 AB DF1 通讯方式RS232  波特率:19200  。HMI站点0  PLC站点是:1,
通讯不上。
请大师指点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