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SCS置位问题

楼主(2016-10-25):
PLC用的是FX2N,计数到达后偶尔无法置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高手解惑!

楼主:
LD M8000
C251 K99999
LD M8000
DHSCS D200 C251 M100
LD M100
RST C251

楼主:
偶尔无法置位M100,啥原因造成的=3=?求高手解惑!

网友A:
因为DHSCS 不受扫描周期的的影响而M受扫描周期的影响,并且DHSCS只在计数到达瞬间有效,当DHSCS有效时,plc并未扫描到该指令,从而错过置位。直接驱动Y试一下,或使用普通比较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师傅解惑,计长需求比较精确,普通比较可能会更不稳定,我去查去下是否有刷新指令,多谢!多谢

楼主:
目前用中断成功解决,再次多谢3楼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