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5):
PLC控制双控电磁阀 应该注意哪些?

网友A:
莫名其妙??

网友B:
不要两个同时接通,另外双电控要注意电磁阀中位机能是否选择合适。

网友C:
两个不同时接通

楼主:
“中位机能是否选择合适”什么意思?
双控电磁阀 比如说一端的电 然后电磁阀动作 当碰到磁性开关后 需要断开那一端的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双控电磁阀 比如说一端的电 然后电磁阀动作 当碰到磁性开关后 需要断开那一端的电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中位机能选择的对,是可以这样做。务必同时考虑外力的作用。

网友D:
一个OTL  的  同时OTU另一个 即可了

网友E:
互锁一下,和正反转差不多

网友F:
你就当点击正反转一样处理。。

网友C:
双电控电磁阀通过两侧电磁线圈的得电、
失电来控制开闭,
当一个线圈失电,
另一个未得电时可以保持阀芯不动,称为有记忆功能的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双控电磁阀 比如说一端的电 然后电磁阀动作 当碰到磁性开关后 需要断开那一端的电吗?
肯定要断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定吗?不断会咋样?

网友H:
不要同时给AB线圈通电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中位机能是否选择合适”什么意思?
双控电磁阀 比如说一端的电 然后电磁阀动作 当碰到磁性开关后 需要断开那一端的电吗?
中位机能指的是3位阀(并非2位),3位(5通)阀有多种形式,有H型,有O型,有K型等等,具体的你可百度一下3位电磁阀。

网友G:
不断开线圈容易坏,反方向动作时也要先断开,不然动作不了

网友J:
磁性开关检测气缸位置,气缸动作到位后断开相应线圈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K:
双控电磁阀,如果是2位采用脉冲触发就行,如果是3位的话就需要一直通电到动作完成甚至在动作周期需要一直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