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5):
伺服前进一点点就不动了,会是什么原因!这个伺服的其他运行就没问题。定位是15000开始运动。

网友A:
停止运行后监控下当前值是多少,以及定位指令前面的条件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归位是15000,然后启动需要它到61000处,然后伺服类似抖动一下,就是15100多或者15200多的样子就不动了,看监控开关都已接通,就是y1没输出。

网友B:
检查速度及加减速时间

网友C:
是不是超出你设定的速度  加减速什么的 逻辑是通的话  那就排查电机参数什么的吧

网友D:
你只写一条指令测试看是否在其它地方有冲突;还有最低频率、最高频率、加减速时间都检查下

网友E:
程序其它处是否同时接通了这样的指令程序?或是Y1双线圈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