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6):
现在有一台蒸饭车,电压是380伏的,但是我们这里线电压是415伏,算出来还没超过10%的电压范围,但是实际使用会不会对加热管寿命影响很大啊?

网友A:
电压有点高,但使用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B:
线电压415V,三角形接的吗?一般蒸饭车加热管都采用星行线电压220V ,角形比星形功率大热的也快,选择电缆线也要根据实际功率加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线电压415V,三角形接的吗?一般蒸饭车加热管都采用星行线电压220V ,角形比星形功率大热的也快,选择电缆线也要根据实际功率加粗。
.220v加热管用星形,380v用三角形。功率是一定的。我觉得根据功率选电缆。

网友D: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怕的是加热管结水垢过热。

网友E: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工业设备一般许可电源电压+10%到-15%,这个莫有问题

网友G:
我感觉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H:
415V是不是现场测得的电压;可以看看使用情况,取得经验。
不同产品,可能也会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415V是不是现场测得的电压;可以看看使用情况,取得经验。
不同产品,可能也会有关系。
不是现场测量的,这个国家的电压等级就是415V,现在是从国内运过来的设备,加热管是电阻性负载,我担心电流超过额定值,因为厨房设备我从来没接触过,所以请教大家。先谢谢了。

网友I:
有可能比以前加热时间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可能比以前加热时间短吗?
对,应该要短,

网友J:
没问题因为他设计时都考虑到耐压,一般380V的最少耐压450V。

网友K:
给你个图,你看看

网友L:
电压高相对电流会大点,从实践使用中对加热管的寿命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对质量不好的更明显

网友M:
电阻负载,电压高意味着超载。长期使用,加热器会老化快。应该能恒定电压或电流来保证加热器不过载。

网友N:
415V电压使用没问题!

网友B:
你搞得清楚415V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否?

网友O:
回复 网友N:
只要质量好,还是可以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网友P:
应该没什么问题,发热管关键要看质量如何,不能买水货...

网友Q:
只要保证有水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R:
没有问题的,这个电压是额定电压范围内。

网友H:
如果额定电压415伏,实际电压可能会有偏差,偏高或偏低,看电网情况。
说句可能不切实际的话,或许可订制该额定电压下的加热管;不知功率多大,现场情况如何。

暂时应可试用,留意其状态;并与设备制造厂或加热管制作厂联系,了解其参数和适应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H:
额定是415伏,这个是明确的,设备厂家联系,其实有很大困难,比不得国内,一抓一大把卖各种配件的,这里什么工业都没有,基本都是靠进口。现在我是想让他们配415/380的变压器,但是他们纠结费用,再有就是变压器必须定做。

网友S:
认为没问题的人是否思考一下,供电线路的额定电压是415V(不是我国的标准允许的400V电压),如果它长期处于-5~-10%的话,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它经常处于+5~+10%的话,会怎样呢?

要知道,楼主的设备是在标称额定电压415V的环境中使用,不是在标称额定电压380V的环境使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跟采购说要三相配稳压器了,老兔子说的很对,虽然额定电压415伏,但是也有允许的浮动范围,可能到420或430伏。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T:
问题不大

网友U:
 415V电压使用问题不大.

网友V:
好像现在三相供电,很多厂都是达到这个值 的

网友W:
如果是415V没问题,但问题时当地电网电压是415V,再加上浮动值,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J:
这个电压确实有点高,这样下去肯定寿命短

楼主(2017-04-27):
自己翻出老帖子,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发出来,最终不是从电源电压角度解决问题,换了个思路,直接从国内定制了10支415伏加热管,三五年之内足够用的,借助万能的淘宝,一共花了千把块钱,加上国际快递也没多少,如果加装变压器或者稳压器,那么重的设备,快递费就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