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仪表的标定

楼主(2016-10-26):
用新的可通讯称重仪表接传感器换掉原来的仪表时,由于是一个老的地磅,使用环境不太好,传感器上的标签已经脱落,所以不知道型号资料,精度值分度数就不知道了,这时候如何标定呢

网友A:
不需要这么复杂吧!

网友B:
知道几个传感器,最大称重量程设置下,分度值地磅肯定是1kg了,然后零点校准,上标准砝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几个传感器,最大称重量程设置下,分度值地磅肯定是1kg了,然后零点校准,上标准砝码校准。
论坛就是高人多,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几个传感器,最大称重量程设置下,分度值地磅肯定是1kg了,然后零点校准,上标准砝码校准。
分度值是根据实际传感器量程,数量,额定量程而定。现在一般地磅1kg的分度值不多了。5、10、20kg的分度值却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几个传感器,最大称重量程设置下,分度值地磅肯定是1kg了,然后零点校准,上标准砝码校准。
分度值是根据实际传感器量程,数量,额定量程而定。现在一般地磅1kg的分度值不多了。5、10、20kg的分度值却是很多
那不是精度得不到保证?

网友D:
看你称重的重量了。如果100Kg  分度0.2就可以。如果1000  就选10

网友E:
你管它原来的精度啊!
标定用校准后的砝码进行。
显示值和实际标准砝码的差异不就有了嘛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你地磅是多大的?你要说十几一二十吨,那我就不说了。现在工厂一般怎么也得三五十吨吧,甚至还有上百吨的。
就拿30吨来说你分度值若设成1kg。万分之0.3的精度,有必要么?

网友F:
我们100吨地磅,最小显示10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地磅是多大的?你要说十几一二十吨,那我就不说了。现在工厂一般怎么也得三五十吨吧,甚至还有上百吨的。
就拿30吨来说你分度值若设成1kg。万分之0.3的精度,有必要么?
3吨的,小地磅,呵呵

网友C:
好吧,我错了。那你可以设成1kg,或者0.5kg

网友G:
我们都是用标准砝码标秤。并检查线性度和回差。

网友H:
用几个重量测试一下,

网友I(2017-07-21):
回复 楼主:
你的看现场具体使用多大量程的传感器,如果是3T的小平台秤1Kg没什么问题,如果是100T的大地磅分度值肯定不能设为1Kg,如果按照国家标准来算100t应该设为33Kg分度值,但是在衡器行业又没有33Kg这个标准,只能选择50Kg的分度。

网友J:
地磅上得标定,你没资质,需要有专业资质机构标定。如果要标定,需要标准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