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6):
   一台立式加工中心,手轮倍率X1和X100档的速度都是X1的慢速。
   检查以后,X100档的倍率开关和到操作箱内的连线都没有问题。拨动倍率开关,检查参数,发现G0019.4;G0019.5这两个地址位在X1和X10两档时有变化,拨在X100档时就和X1档一样的。
   请问高手们,已经排除电路板以外的开关和连线问题了,那是不是什么电路板有损坏了啊?
   求不吝赐下,谢谢!

网友A:
那就查电路板啊。

楼主:
这个会是电路板上某个什么电阻损坏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会是电路板上某个什么电阻损坏了吗?
也许是PCB板上的覆铜线断了呢。

网友B:
先查清X100的输入地址,在数控机床诊断菜单中监控该点位有否0到1的变化,如无变化就查硬件。

网友C:
手轮是手持的,还是面板上安装的?
手持的,诊断观察输入信号中X1,X10,X100三个档位是否都有信号,如果X1和X100是接通同一个输入点,请换个手持;
面板上的,可能是扫描面板,观察不到输入信号,因素也比较多。首选替换io电缆和面板。次为观察面板上面线路是否有异常并维修。

网友D(2016-11-30):
手轮接在什么上面?fanuc标准面板吗?还是哪些带密码的水晶面板?如接到带密码的面板上,是面板不好!
 可以修改梯形图的条件。

网友E(2017-01-24):
不知楼主说的是手持式还是...有软故障与硬故障,接触不好或电子元件脱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