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电机制动器

楼主(2016-10-26):
EPLAN中电机制动器怎么画

网友A:
我一般就画一个黑盒,再加上文字标识。

网友B:
瞎画,电工能看懂就好,,多标点文字标注就好了

网友C:
相当于电机带抱闸了  貌似没有这个元件符号  直接在电机线上  多加两根线 接到驱动器上  或者但不知道  直接接可控制的24v   行不行

网友D:
能看懂就行.

网友E:
也要看你是采取哪种制动方式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