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6):
plc用的dvp32eh,用232线连电脑,commgr有时能侦测到有时不行,不稳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USB转的通讯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直接用的232通讯线,8针的那种.

网友B:
转接器不好?

网友B:
232的比较简单了,就3条线。线质量不好吧

网友C:
一般都是线的问题,虚焊了吧。

网友D:
基本就是线或者电脑系统的问题。我经常遇到直接PC串口连接PLC,监控时连接上不到5s就断,重新启动电脑后就会正常。

网友A:
你电脑上自带的COM口?
换条线试试看;

网友E:
我用的厂家提供台达的线,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不过我有一次通讯三菱PLC(同样是厂家线)的时候出现过你描述的事情,其原因是我在冲床车间维修,由于现场有很强的噪音干扰造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32的比较简单了,就3条线。线质量不好吧
我自己造的线都不止三条!

网友G:
接触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A:
USB转的通讯线吧?

我的USB转RS-232用起来还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32的比较简单了,就3条线。线质量不好吧
我自己造的线都不止三条!
232 一个接收 一个发送 一个地
你造多了也没用

网友I:
质量不好的USB转232就是如此,当然还有干扰问题也是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