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6):
   安川A1000 7.5KW变频器,运行不到5分钟就报CPF19控制回路故障,经测试主板是正常的,分析可能是电源的滤波电容漏电所致,更换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后,故障还是没有改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川A1000 7.5KW变频器,运行不到5分钟就报CPF19控制回路故障,经测试主板是正常的,分析可能是电源的滤波电容漏电所致,更换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后,故障还是没有改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CPF19控制回路故障,还有CPU不良、(干扰导致CPU误动作)

查下是否有干扰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板在别的机器上测试正常,可以排除CPU的问题,至于干扰,测试环境都是一样的,要是有干扰的话,也是自身的干扰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搞定了,还是电源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B:
自主解决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还是电源滤波电容的问题

恭贺楼主更上一层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