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6):
请教各位前辈,本人第一次做项目,S7-200在调试过程中,在监控模式下发现线圈有输出但实际PLC没有物理输出,这段是否为双线圈输出?

网友A:
当然是。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追问下,I0.0不是和下一段的形成自锁吗?那么PLC扫描的话应该会让Q0.3线圈得电继而PLC输出口有输出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追问下,I0.0不是和下一段的形成自锁吗?那么PLC扫描的话应该会让Q0.3线圈得电继而PLC输出口有输出呀

用交叉引用功能看看有几个Q0.3?或者其他也有类似情况。
监控画面截图看看。
+1

网友B:
是不是I0.0接通时出现的情况;此时I0.0常闭接点断开,会使其后线圈的回路断开(输出不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明天上班试试看,换成两个辅助,再并联一块接输出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C:
双线不行的。用m v替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在I0.0常闭的情况下Q0.3有输出,I0.0一得电就没有输出了,其他回路条件是通的,奇了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这问题了,因为当在I0.0常闭的时候Q0.3有实际输出,明天上班试试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后一个执行结果(Q0.3)“刷新”了 前一个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所谓的双线圈了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D:
是双线圈,项目做完了,分享下,学习下

网友E:
没有这么玩的,只能有一个线圈输出吧

网友F:
用中继代替 最终Q只有一个输出就OK了

网友G:
PLC你可以用置位复位指令(RSET、SET),那样不管你操作多少次都没有问题

网友H:
回复 楼主:
好像程序中有双线圈  输出是与最后一个线圈的输出为准

网友I:
不知道用m v,就一直写程序了

网友J:
难道编译过程没有报错吗

网友K(2017-06-08):
毫无疑问双线圈吖  输出影像区刷新以输出点最后一次出现在程序中的状态为准,前面的没用

网友L:
同一位变量最后的驱动有效

网友M:
双线圈输出

网友N:
是,输出线圈不可以出现在两个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