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6):
那个一闭一开如何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一闭一开如何理解?

又出谜语了啊?
我猜你说的一开是在伺服单元没有通电的状态,当然故障状态也这样。

网友B:
感觉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备妥信号

网友C:
从图示看,紧急停止是“外部”(另外的)干预、常开触点是继电器的触点;其具体功能,可对照伺服单元端子的说明。

网友D:
开点应该是继电器输出,闭点标示很清楚是急停(安全保护)

网友E:
简单点理解一开一闭构成通路设备运行,开路停止

网友F:
得看你伺服里边用的那个点吧,这个点的功能。

网友G:
以后说祥细点.

网友H:
伺服单元平时带电,开点也是闭合的,所以都是闭合的,不是你理解的一开一闭。
这样断电就急停。
理解常闭,常开的含义。“常”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没电,一种是“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I:
常闭应是外接的急停开关

网友J:
开点闭合就代表工作了。

网友K:
有可能进入急停输入回路。

网友L:
8楼说的太好3

网友M:
我可以理解为一个急停开关和一个启动开关吗?

网友N:
这种信号连锁许多场合要用,比如合闸信号,要有一个条件作为连锁,这个条件不满足,就合不上闸。

网友O:
      DC5V-24V是一个直流中间继电器,那个常开是中继的一对常开触头,它的通断受伺服单元里的光电耦合器的信号所控制,当出现正常的触发脉冲信号触发光耦导通时,外部的直流中继得电吸合,常开触头闭合,否则常开触头断开。紧急停止是一个接有常闭触点的紧急停止按钮开关,当出现故障时作紧急停止使用。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