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7):
昨天给车间的台达plc下载程序,10台,都是新的,台达sv2。有9台顺利下载完成了,可偏偏有1台通讯不上,怀疑前面被下载过了,参数对不上,更换站号自动检测也是通讯超时。后来顺手带回了办公司,今天早上用办公室的电脑一试,在默认参数下就顺利下载了。。。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解释一下。

网友A:
这种情况有时碰到。无非就是换电脑、换电缆(如果通过转换器更应该考虑换转换器)、PLC/PC重启、PLC通电下载前PLC拨到STOP状态下载……

网友B:
断电后重新来过有些莫名的问题就消除了!

网友C:
有CPU MCU的重启很有效果!

网友D:
用原有电脑再试呢,情况怎样;
如以上各位所说,有时断电重启、重新插接下载线等,可能有效。

网友E:
这种我都可以认为是玄学问题。。。同样一根网线连PLC。。早上随便练下午就各种连不上的事我也是碰到过。

网友F:
这个问题可能在PLC

网友G:
用其他电脑成功之后,估计用原来的电脑也就可以了
软件的问题,说不清

网友H:
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多重启几次就好了

网友I:
关机,断电,重启,有些问题就莫名其妙的解决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关机,断电,重启,有些问题就莫名其妙的解决了。
这个现在电子产品稳定性还比不过50年代:我家里那时的三用机现在还能用呢

网友K:
这问题一般只要把编程软件、PC或PLC断电重启一般就会OK啦!

网友L:
把几种可能都试一遍呗

楼主:
刚去车间,试了一下,同样的装备,轻轻松松就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