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7):
之前是面板调速启动,我想改成端子启动调速,我把sn-04参数改成了0000,端子可以调速了,就是端子启动不了,1正转11是com  两个端子之间有24v电压,应该没有问题的,怎么端子启动不了

网友A:
你原来是面板启动,现在改为端子启动,还有一个参数需要调整

网友B:
运行信号来源也要设成外部端子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信号来源也要设成外部端子控制;
请问还要改那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是面板启动,现在改为端子启动,还有一个参数需要调整
请问还要改那个参数

网友A:
这种变频器我没有用过,不过一般都是在前几个常用到的参数里,很好找

网友C:
楼主想实现多段速度,确实可以用端子控制,实现如果是单一的正反转速度不同的话,可以外接两个可调电阻器,通过模拟电压进行调节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频器我没有用过,不过一般都是在前几个常用到的参数里,很好找
谢谢,我在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实现多段速度,确实可以用端子控制,实现如果是单一的正反转速度不同的话,可以外接两个可调电阻器,通过模拟电压进行调节速度!
谢谢,我在看看说明书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正反转速度不同使用多段速端子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