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博世角磨里面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6-10-27):
这是一款博世角磨的电路图,其中“1”和“2”是什么东西,有知道的吗?

网友A:
1是开关 2是电容

网友B:
可看是不是如1楼所说,开关好辨别,电容看型号、标识。

网友C:
开关 .电容.

网友D:
应该是开关和电容。

网友E:
楼主能把电路图画完整了吗??我正这图呢

网友F:
消噪用的?

网友G:
1是什么没看出来 最好能上个全面图
2是电容

网友H:
主要看角膜机 型号,博世很多中高端产品带调速,电子稳速,以及其他功能

网友I:
1应该是类似于软启动的一个元件2是电容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是一款博世角磨的电路图,其中“1”和“2”是什么东西,有知道的吗?
1是金属支架,支架里面有东西吗?记得以前维修的博世角磨机里面尾部没有金属部件的,就是一个拉杆开关。
2是交流滤波电容器,是滤除电源的杂波使用的。

网友K:
看不出来,是不是电容呀

网友L:
以前修电动工具是没见过1这里的铁片

网友M:
开关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