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控制松下伺服两轴画圆带注释和接线图

楼主(2016-10-27):
刚学伺服,自己做的,西门子没有插补指令,初学者可以参考下,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B:
谢!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C:
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A:
楼主 请教一下 图里面那个符号表是怎么输入的啊 就是前边LB LW 什么的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D:
这程序好像从哪里看过类似的,是不是不停用余弦定理算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教一下 图里面那个符号表是怎么输入的啊 就是前边LB LW 什么的
调用子程序,自己先学习下那方面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