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7):
国产易驱变频器。plc没办法给变频器写入频率,输入的是4-20ma的电流信号,通道AI2,端子运行命令通道,plc无法写入频率,直接在变频器面板上调是正常的。是什么参数忘了设置

网友A:
搞好3不???

网友B:
这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写了p0.01,p0.04是不是还少了什么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

网友C:
p0.01频率给定,P0.04命令运行

网友D:
P0.04设为1;
P0.01设5;另外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小DIP开关要切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这么设置的,模块上也有信号过来,但频率就是写不上去

网友E:
是不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F:
变频器的通讯参数设置是不是和PLC的对应。查一下变频器的通讯参数。

网友G:
参数修改过后 重新上电过没?

网友H:
首先你的设备发货前都没调试吗?如果没调试这是对客户不负责的,
如果调试完好那就是运输中线路松落,我就遇到过类似问题,
如果是更换变频器那就要把需要设置的变频器参数发函给用户,
参数设置通常是;频率源、波特率、站号地址、命令源、最高频率、启停加减速时间等

网友I:
用了模拟量,你再用plc写入频率,不合适吧?还是说你用了D/A模块转换?

网友J:
是PLC输出4-20ma给变频器?

网友K:
楼主有没有确认接线方式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L:
p0.0     1
P0.01    5
P0.03    50
P0.04    1
P0.05    按需要设置
P5.02    4.0
P5.03    20.0
P5.06    0
P5.07    50

网友M:
直接拨打厂家售后电话就可以

网友N:
用AI1试试

网友O:
会不会是极性接错了

网友P:
没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