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7):
信捷XD3系列PLC原点回归时怎么做到在原点左右两边都能进行原点回归操作,程序该怎么写,求助大神。是不是可以这样:先向一个方向转,若碰到极限开关马上停止并反转,直到碰到原点开关位置。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网友B:
参考三菱回原点程序
首先往一个方向运行,遇到近点狗就减速找原点,如果没有遇到近点狗而是遇到极限开关就反转然后就是按照找近点狗动作程序